苏泊尔的锅,可爱的电路。大家帮看看。

楼主(2011-12-19):
国美买了个苏泊尔的高压电饭锅,用一个月,就一顿熟,一顿给大米保温,不锈钢的外壳也生锈了。网上查了下,觉得维修会很麻烦,因为我这锅有个特点,放久了做一顿,就可能熟,再做就水都不开。所以我觉得没时间到维修部去验证,就搁在那里。这些天找同事看,应该是电源电路出了问题,就是那个降压的电容。1uF。 还不确定。不过那个电路就真的很有趣。

低压供电电路 (原文件名:a.jpg)

稳压管那个电阻是串联,但是取电压应该在稳压管那一段啊,还并联几个电阻消耗功率。

哪位大侠解释下。开始看板子还不信,网上下的苏泊尔的电路。

楼主:
另:和降压电容并联的电阻做什么用啊,相位补偿??还是放电用啊。

网友:
苏泊尔的高压电饭锅有问题,我今年买过,煮了一餐,没熟,再煮一餐,水没开,仅温而已,后来退货,换苏泊尔的机械式电饭锅,用了半年,一直好用。

网友:
看不清电路不做评论.但是并联的电阻和串联的电阻也不是说不通.

楼主:
楼上,下载的图就是那样的。
那个用红线圈起来的电路合理么?你也这么用稳压管?

网友:
苏泊尔机械式电压力锅,买回来一台,上电不热,回去换了一台,正常了。但是用了一段时间,好像压力小了很多,后来没杂用。

网友:
应该是抗涌浪的设计,其实把红圈里的全去掉,换上一只tvs的二极管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苏泊尔的高压电饭锅有问题,我今年买过,煮了一餐,没熟,再煮一餐,水没开,仅温而已,后来退货,换苏泊尔的机械式电饭锅,用了半年,一直好用。

我比你傻,买了个电的,就这个时好时坏的,搁在那,想去超市买个纯高压锅(不带电的),看来看去还是苏泊尔,跟那个销售说了上面的情况,他说:我们电的确实不咋样,可是不带电的就不同了,老字号,不说别的,高压锅的很多标准都是我们定的,我想也是,我是做电话的,很多电话行业标准确实是我们定的。也就买了。过不久,也就是前阵子的新闻,说什么什么超标,也就安慰自己,那是树大招风,别的厂一定也这样,就像奶粉。。。

中国的用户也只能矮子里面挑将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放电!

网友:
额····改一下,没仔细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抗涌浪的设计,其实把红圈里的全去掉,换上一只tvs的二极管就行了

我的锅是没有后端的7805的,所以这个稳压管就是控制电路的稳压电路,这样设计,我不知道它温什么压。充其量分流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样用没有问题啊,抑制稳压管过流。

并联的三个电阻我知道是这么用,就是稳压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D:
这样用没有问题啊,抑制稳压管过流。
并联的三个电阻我知道是这么用,就是稳压的问题。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抗涌浪的设计,其实把红圈里的全去掉,换上一只tvs的二极管就行了
我的锅是没有后端的7805的,所以这个稳压管就是控制电路的稳压电路,这样设计,我不知道它温什么压。充其量分流吧。
这是横流源的电路,在通电瞬间,后级电路还没工作时,电压远远超高。就也是所谓的涌浪电压。。。。。。。。
这个设计电路的就想到电阻限幅,。。。。。。。
我觉得是一个牺牲电源能耗来换取稳压的饮鸩止渴的电路

以上个人见解,欢迎拍砖,我闪!

网友:
还是用日货吧,唉,没办法的事

网友:
加入稳压二极管和电阻的串联电路是用于稳定负载电流的,如果7805的后级功耗降低,前级电压升高,这时就靠稳压二极管和电阻消耗电流来降低电压。

很早以前做过一个红外遥控的插座,用的就是电容降压电路,当时发现继电器释放时,整机功耗很小,输入电压会很高,就加入了这种稳压二极管串电阻的电路用于平衡功耗,效果还行。

楼主:
果然如此,后面确实是要驱动12V的继电器,这种取电压的平衡电流的方法也太不地道了,他想反正这个锅是上千瓦的,就算整掉几瓦也无所谓了。没想过前面的电容能不能抗的住。

网友:
哈哈,昨天买了一个智能电饭锅,煮了1个小时没熟,退了。

也是苏泊尔的

网友:
唉,成本啊。。。

网友:
难道搞个开关电源会死呀。太失望了

网友:
我买了两个带定时的,
第一次买的时候,老是饭会噗出来,时间久了,电路潮了,就时好时坏了,而且盖子卡口的地方老是容易被高温水蒸气蒸坏,换一个卡口10快。
第二次是最近买的,这次的这个改进了,饭也不会扑出来,卡口也做了改进,很好用。

晚上放好米定时,早上就好了。一直在用。

网友:
苏泊尔的东西最水了,买了个电饭煲,用了不到1年就出了许多毛病:不沾锅变成了沾锅,提手也不能提了,接气水的小盒子也堵了,发誓绝不买他的东西

楼主:
顺便问一下不粘锅里面的那层东东是什么,似乎早晚都会掉得,而且是吃到肚子里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苏泊尔的高压电饭锅有问题,我今年买过,煮了一餐,没熟,再煮一餐,水没开,仅温而已,后来退货,换苏泊尔的机械式电饭锅,用了半年,一直好用。

现在用的苏泊尔也是这样。有时候水都没开,好像只保温没加热,看指示灯,加热的那个红灯一直是亮着的。。。有时候定时用的旋钮不会自动回来。。。。不过现在用着又没问题了。。。

网友:
老板换了,质量变差很多

网友:
我用半球的,谁在用?

网友:
还好,我那个可以用,用了1年多了,没事,就是定时时间不太准

网友:
被SB 收够的公司会有什么好公司。哈哈

网友:
我的苏泊尔电饭煲用了有6-7年了,至今仍服役,除非是我自己嫌弃她了否则任然看不到她的寿命终点。质量特别好,做的饭也好吃。

楼主(2012-02-03):
回复 网友E:
我的苏泊尔电饭煲用了有6-7年了,至今仍服役,除非是我自己嫌弃她了否则任然看不到她的寿命终点。质量特别好,做的饭也好吃。

好多品牌是N多年前的比新出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