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传感器是什么类型的

楼主(2011-12-19):
这是一个小锅炉的液位传感器,但是,不知道型号和类型,请各位帮忙看看。

这个是侧装在锅炉上,A和B会接触到水。
我测了一下,B和C导通,A和D导通。

只有一根线接D点,接到控制板。
CD之间电阻:无水时大于100K,有水时在1.5K--3.2K之间

实物图 (原文件名:20111215213.jpg)

网友:
这不就是锅炉的电接点水位计的传感器吗,应该是测量有水时候电阻的吧。

楼主:
谁知道这个的型号

网友(2013-12-08):
图片模糊没法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