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word 2010生成的pdf中的图片怎么带路径了呢(即你把鼠标放到图片上,图片上就会显示

楼主(2011-12-19):
软件:1、word 2010
      2、Adobe Acrobat 9 Pro
如下图所示:

网友:
我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用福昕阅读器,没有楼主说的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福昕阅读器,没有楼主说的情况

好高的分数啊。嘿嘿。对了,这个浏览器比较好,短小精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