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FPGA管脚与TTL电平之间的问题

楼主(2011-12-19):
FPGA是3.3V的,怎么跟5V的器件连接啊,能直接连接吗?
如果器件需要5V供电,那能给电源供5V,然后数据接口直接接FPGA引脚吗,这样对FPGA有没有损害啊
望指导,谢谢!!!

网友:
我也有同问,坐等高人指点!!

网友:
用电平转换芯片吧。

网友:
应该需要转换的 74lvc245

网友:
用74hc04试试

网友:
输入还是输出?

网友:
搭车也问个相关的吧    FPGA的GPIO中的5V电源引脚可以给另外一块需5V供电的子板供电吗

网友:
FGPA那是电源供电管脚吧,不是电源输出管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需要转换的 74lvc245

同74LS245是不是一样的,

还有增加这些74系列的东东,感觉怪怪的,本来FPGA或CPLD是把74系列框起来,而又在外头起用

回复 网友B:
输入还是输出?

输入和输出都来个解答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FPGA输出,对端是输入,那么直接连接就可以了,3.3V电平可以驱动5V电平;
如果FPGA输入,对端器件是输出,那么最好使用74hc244一类的东西把电平降到3.3V,也就是说74hc244使用3.3V供电。244的输出再连接FPGA.
如果只有1个管脚,你也可以使用三极管来进行电平变换。
如果信号速度不是很高,不超过20M,你也可以使用电阻网络进行限流,分压处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搭车也问个相关的吧    fpga的gpio中的5v电源引脚可以给另外一块需5v供电的子板供电吗

FPGA又不是电源芯片,凭什么给别的单板供电?现在很少有FPGA还有5V的电源输入管脚了,注意,是输入。

网友:
ls245 不一定是74系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输出

网友:
大家可以参考TTL电平的概念,“数字电路中,由TTL电子元器件组成电路使用的电平。电平是个电压范围,规定输出高电平>2.4V,输出低电平<0.4V。”所以,3.3V的系统跟5V系统之间应该是符合TTL的概念的,我觉得不用电平转换,我用5V的系统和3.3V的系统通讯还没遇到不行情况

网友(2013-10-16):
最好是用电源转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