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0”的浮点数为什么是 40H 00H 00H

楼主(2011-12-19):
我看了51单片机关于浮点运算的子程序,浮点格式为:
D7    D6    D5.......D0
数符  阶符      阶码
尾数高8位字节
尾数低8位字节
其中规定,数字“0”表示为:40H 00H 00H 请问40H是怎么得来的?

网友:
ASCII 0x40H

网友:
自己说不清楚,直接复制粘贴:

常用的浮点数存储格式:32-bit IEEE-754 floating-point format

对于大小为32-bit的浮点数(32-bit为单精度,64-bit浮点数为双精度,80-bit为扩展精度浮点数),
1、其第31 bit为符号位,为0则表示正数,反之为复数,其读数值用s表示;
2、第30~23 bit为幂数,其读数值用e表示;
3、第22~0 bit共23 bit作为系数,视为二进制纯小数,假定该小数的十进制值为x;
十进制转浮点数的计算方法:则按照规定,十进制的值用浮点数表示为:
如果十进制为正,则s = 0,否则s = 1;将十进制数表示成二进制,然后将小数点向左移动,直到这个数变为1.x的形式即尾数,移动的个数即位指数。为了保证指数为正,将移动的个数都加上127,由于尾数的整数位始终为1,故舍去不做记忆。

对3.141592654来说,
1、正数,s = 0;
2、3.141592654的二进制形式为正数部分计算方法是除以二取整,即得11,小数部分的计算方法是乘以二取其整数,得0.0010 0100 0011 1111 0110 1010 1000,那么它的二进制数表示为11.0010 0100 0011 1111 0110 1010 1;
3、将小数点向左移一位,那么它就变为1.1001 0010 0001 1111 1011 0101 01,所以指数为1+127=128,e = 128 = 1000 0000;
4、舍掉尾数的整数部分1,尾数写成0.1001 0010 0001 1111 1011 0101 01,x = 921FB6
5、最后它的浮点是表示为0 1000 0000 1001 0010 0001 1111 1011 0101 = 40490FDA
浮点数转十进制的计算方法:

则按照规定,浮点数的值用十进制表示为:
= (-1)^s  * (1 + x) * 2^(e - 127)

对于49E48E68来说,
1、其第31 bit为0,即s = 0
2、第30~23 bit依次为100 1001 1,读成十进制就是147,即e = 147。
3、第22~0 bit依次为110 0100 1000 1110 0110 1000,也就是二进制的纯小数0.110 0100 1000 1110 0110 1000,其十进制形式为(0.110 0100 1000 1110 0110 1000 * 2^23) / (2^23) = (0x49E48E68 & 0x007FFFFF) / (2^23) = (0x648E68) / (2^23) = 0.78559589385986328125,即x = 0.78559589385986328125。

这样,该浮点数的十进制表示
= (-1)^s  * (1 + x) * 2^(e - 127)
= (-1)^0  * (1+ 0.78559589385986328125) * 2^(147-127)
=    1872333

-------------------------

楼主:
这个浮点数格式为3字节,第一个字节D7为数值符号位,D6-D0为阶码,采用二进制补码形式,第二、第三字节为尾数,采用原码形式。
    我看了这种浮点数介绍,其中有一句:“在计算机中常用尾数等于0、阶码为最小值的数字来表示数字0。用3字节规格化浮点数表示为40H、00H、00H”。其中40H怎么得来的?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
这不是IEEE的标准浮点数...IEEE标准浮点的0.0是每一位都是0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是来学习的,希望大家能够教我啊。

网友(2012-02-16):
浮点数的内容都MARK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