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电压范围不同的几个元器件之间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1-12-19):
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比如arm和mcu的串口通信啦之类的。arm一般是1.8V或者3.3V的,而MCU一般是5V(外围是5V,所以必须5V供电。)。这个时候,arm和mcu的串口连接由于电压不相同,一直确定不了是否可以直接连接?

看有些是中间接了一个1K的电阻隔离一下就直接连接了,有些是使用一些电平转换芯片转换后再连接的。

这类情况碰到多了以后,就不免想找个比较好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

比如,mcu是3.3V供电(5V供电也可以,因为限制,暂时只能3.3V供电),外围ad是5V供电,ad数据spi输出。这种情况该怎么做比较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好当然是电平转换新片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