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PSAM与接触式IC卡是一个东西吗!

楼主(2011-12-19):
有谁知道PSAM与接触式IC卡是一个东西吗,如果有差别,那么他的差别在哪里!求指教!

网友:
同属一类

网友:
PSAM是接触式CPU卡,内部带算法的。

网友:
PSAM相当于一个密钥,一般用于CPU卡的权限验证。比如你要对一张CPU卡里的金额就行加减操作时,就必须和配套的PSAM卡就行验证。比如市民卡之类的CPU卡,一般商户的机器上有减值权限的PSAM卡,而加值的只有市民卡等充值中心有权限!

网友:
都是接触式卡片,遵从ISO7816协议。PSAM内部COS一般不同的厂家都不同,国内有复旦微电子,同方,握奇等等,其内部指令除了7816协议规定的以外,有厂家自定的命令。并且不同厂家的PSAM支持算法也不尽相同,目前来说像AES/DES/SM1等等啦。PSAM一般内嵌在设备内部,所有的密钥都存储在其中并且不可读出,因此安全性很高。比如每台ATM机中都有PSAM/ESAM卡,用来保证交易过程的安全性。其实我也不太了解,想到了就说说。如果误导了抱歉啊。

网友(2014-11-19):
你可以看看IC卡的分类

网友:
PSAM是放在设备里的安全交易模块,存放的是消费主密钥(可以推算出所有用户卡的子密钥,这是对称密钥的特点);
IC卡是用户卡,存放的是消费子密钥;

卡片消费过程,是PSAM和IC卡之间的密文数据交换和认证,认证的同时作扣款操作,认证成功则扣款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