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单节锂电池升压到5V的芯片

楼主(2011-12-19):
谁用过dcdc升压芯片,我想用单节锂电池升压到5V给手机充电,输入电压为 2.5V~3.3V,输出为5V 500MA~1000MA,恳请知道的推荐个芯片,顺便说一下34063不行,它要求输入电压最小3V,用我的电池不太合适

网友:
1.单锂电池供电,一般过放电保护也在2.75v左右,而且在使用时,放电到3.6V,已经用掉了容量的80-90%,建议你最好不要放电那么深。
  你的dc/dc输入电压设定在3.6-4.2v比较好。
2.34063做升压,如果没有扩流,1A的负载比较困难
3.满足你要求的芯片太多了...没有其他要求不好过滤啊,比如价位,效率,外围元件

网友:
PT1301,这个好像用的很多,也很便宜。输入电压可以满足LZ的要求,但要外接mos管或三极管才能达到LZ对电流的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1.单锂电池供电,一般过放电保护也在2.75v左右,而且在使用时,放电到3.6v,已经用掉了容量的80-90%,建议你最好不要放电那么深。
  你的dc/dc输入电压设定在3.6-4.2v比较好。
2.34063做升压,如果没有扩流,1a的负载比较困难
3.满足你要求的芯片太多了...没有其他要求不好过滤啊,比如价位,效率,外围元件

谢谢1楼回答
我手上的电池和1楼所指的不太一样,主要是材料的问题,磷酸铁锂电池电压偏低,正常电压也就3.3V左右,高于3.9V就挂了,放电放到2.2V都没问题,价位,效率,外围元件一般都没问题,只要不是太极端都可以接受

楼主:
看了好多资料,决定用PT1301,谢谢大家

楼主:
还有个问题:
下面两个图都是PT1301的电路图,应该都是扩流的,想知道哪个更好一些,左边的是datasheet推荐的,我只要输出5V 500MA 左右,希望有大侠能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最大能输出5V1A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最大能输出5v1a吗?

有人说做到过,我是第一次做,两个图感觉右边的输出电流更大些,但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
我用的MAX1674。。。
不过MAX的东西贵。。

网友:
max1703
我就用这个攒了一个移动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C:
max1703
我就用这个攒了一个移动电源

请问还有电路吗,能不能分享一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max1703
我就用这个攒了一个移动电源
请问还有电路吗,能不能分享一下,谢谢!

447305897@qq.com

网友:
晕!
这不是办法吧?
上maxim网站,下载databook,就什么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