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85TVS管如何选择的问题

楼主(2011-12-19):
这两天研究485,但是不知道如何选取485端口的TVS保护管;
在论坛查帖子,看到有说用P6KE6.8CA的,更有甚者说用P6KE12CA的,这个差别也太大了;

Vrwm:这个参数应该大于485正常工作电压还是小于正常工作电压;

下图为示例图片:

我个人的理解是:
485正常工作电压是6V;工作电压范围为-7 - +12V之间;

所以我在P6KE6.8CA和P6KE7.5CA之间选择;

主要是考虑Vrwm:6.8CA的Vrwm5.8V;  7.5CA的Vrwm:6.4V ;

其余参数Vbr没多大问题;Vc也没多大问题;两者都可以;

麻烦知道的具体讲讲,

P6KE系列参数图如下:

网友:
我也奇怪,国外的一些485和CAN的保护电路和专用芯片也都看过,保护电压也是6.8V左右,问题485/CAN转换器是5V供电的,6.8V不会坏吗?

楼主:
请回答问题的童鞋们说下理由啊。我手头有一个电路就用的P6KE6。8CA谢谢大家

楼主:
回2楼:5V是正常工作电压,6.8V是瞬态,到这个电压就开始保护。TVS还有个参数Vc限制超过这个电压就给钳位,当然还有别的参数限制 不过这几个最主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选SM712固然好,但是其实面对的也是讨论如何选型TVS管,这或许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我搜索了论坛TVS的大部分文章,至今感觉还没讨论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