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 纹波比34063小的dcdc芯片

楼主(2011-12-19):
我的应用是要正负电压给lm324供电,因为输出要有负电压所以要用双电源。

是电池供电,想得到正负3.3V
正3.3用1117 没问题
负3.3刚开始用7660,7660驱动能力实在是太弱了,输出6mA电压就降了1V。(不知道这种芯片还有什么用?)

现在换34063 纹波太大,因为是给放大器供电,所以想换一个比较稳的dcdc芯片,或者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
方法实在太多了

网友:
基本上就是随便找个降压DC-DC都可做到

网友:
做好滤波  比如多级 LC  当然需要成本

楼主:
回复 网友A:
基本上就是随便找个降压dc-dc都可做到

大侠 推荐一个呗  纹波有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基本上就是随便找个降压dc-dc都可做到
大侠 推荐一个呗  纹波有多少?

输入电压比较高的话MP2359吧,接成负压输出,,电压低TPS62220也不错,太多了,基本都可接成负压输出
你这类小电流的 外加一级LC滤波,波纹小于5mV很轻松,

楼主:
回复 网友C:
adm660

看了下 adm660与7660的区别是驱动能力   连管脚都兼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基本上就是随便找个降压dc-dc都可做到
大侠 推荐一个呗  纹波有多少?
输入电压比较高的话mp2359吧,接成负压输出,,电压低tps62220也不错,太多了,基本都可接成负压输出
你这类小电流的 外加一级lc滤波,波纹小于5mv很轻松,

34063做不到吗?
是因为工作方式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