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35 DSP开发板实验例程和手册全套发布,TI DSP2000系列入门最佳

楼主(2011-12-19):
TMS320F28035是TI新推出的Piccolo系列DSP之一,它具有很高的性价比和出色的DSP控制性能。对于入门来说,它比2812更适合:单电源供电,主频适中(60MHZ),附带一个浮点运算核,价格也没有2812那样有时贵得离谱。同样具有增强型eCAN、SPI,SCI等通信接口,增强型eQEP正交编码接口、增强型ePWM接口,eCAP接口等,其他的不多说了。
    下面是实验代码截图,从最基本的新建工程到LED点灯,按键检测,外中断使用,定时器使用,串口使用,SPI使用,CAN通信,再到SD卡驱动,文件系统移植,JPG解码等;从PWM配置,正交码盘脉冲计数,到PID速度速度闭环控制,例程由浅入深,可以快速入门DSP2000,这些代码也可以经过简单修改应用到其他的Piccolo系列DSP,甚至2000系列的DSP中(注:我这里有CCS3.3.83.20,支持最新的28035等器件,太大了,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到时邮箱发送,CCS4.2也有的。):

    这是实验手册截图

   代码根据这个开发板进行编写:

   实验代码:
基本上所有代码都有DEBGU和Flash两种模式,可以在DEBGU下仿真好程序,通过一个宏定义DEBUG_EN的修改,就能让程序编译生成可以固化到Flash的hex文件,用起来很方便。具体的实现方法,在手册里面有介绍。

下面是实验手册,错误之处请不吝指正:
最后一个实验:PID参数整定实例,不是MATBLE仿真,而是实实在在的脉冲计数,并通过串口发送到电脑绘制的实时曲线。

网友:
可以把那份实验教程发上来不?

网友:
请问楼主,芯片价格大概是多少?

这个系列的最便宜的芯片价格大概是多少??

网友:
顶你!顶出电机控制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楼主,芯片价格大概是多少?
这个系列的最便宜的芯片价格大概是多少??

淘宝上零售在60元左右,这个是80脚封装的,有64脚封装的。最便宜的估计1个美金左右。而且是带浮点运算功能的DSP。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把那份实验教程发上来不?

手册已经上传到楼主位。

楼主:
回复 网友C:
顶你!顶出电机控制程序!
PWM_MotoB.rar这个就是电机闭环控制程序,PID结构体使用的是整形,大家可以用浮点型,以提高运算精度。
闭环控制实验先最好先完成开环控制实验(没有速度反馈)和码盘脉冲采集后再进行,有浅入深,更易掌握。

网友:
【14楼】 zidong404 自动404

-------------------------------------------------------
多谢!准备在335上面测试!

网友:
螺丝长的有点丑!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
顶一下,在你那里拍一个,调调好发过来。

网友:
资料好像上传的有问题吧,下载之后解压错误呢?

网友:
手上还与一些申请的28035 楼主有没有PCB空板出售?

楼主:
回复 网友D:
手上还与一些申请的28035 楼主有没有pcb空板出售?
这里不方便谈,可以到我的签名网址,旺旺上谈。

网友(2012-02-21):
这个不错,虽然没有具体的板子,但是给出的实例和手册也很有帮助。谢谢

楼主:
上传新增的AD例程和新修改后的实验手册:

AD例程:
新版实验手册:

网友D:
AD例程正好用上 谢谢楼主分享了

旺旺上找你不好找诶
例程里添加了CAN部分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D:
ad例程正好用上 谢谢楼主分享了
旺旺上找你不好找诶
例程里添加了can部分没有?

有CAN部分的,分为自收自发和一收一发两个。

网友:
我是新手,有些问题:

1,cmd文件怎么添加,普通新建工程是否需要修改cmd文件
2,库的结构是怎样的?你的工程里面有很多.h文件,还有这些文件如DSP28x_Project.hDSP2803x_Device.h DSP2803x_Adc.h等并没有在ccs软件的库里存在,这些文件怎样写?

总之吧,,,在ccs setup里选择好器件后,怎样从0开始工程?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是新手,有些问题:
1,cmd文件怎么添加,普通新建工程是否需要修改cmd文件
2,库的结构是怎样的?你的工程里面有很多.h文件,还有这些文件如dsp28x_project.hdsp2803x_device.h dsp2803x_adc.h等并没有在ccs软件的库里存在,这些文件怎样写?
总之吧,,,在ccs setup里选择好器件后,怎样从0开始工程?

1.CMD文件有两种,一帧是RMA里面运行程序用的,一种是Flash里面运行程序用的,TI都有对应的CMD文件,用户在RAM里面仿真好程序以后,一般要固化程序,这时就要更换CMD文件,而使用我的工程模板就不需要切换了,因为在我的工程模板里面仅需要使用一个宏定义就能实现CMD文件的条件条件编译,比较方便;
2.你说的那些头文件都是官方的片级支持库的头文件,每个外设如AD,定时器,GPIO都有对应的一个*.c和*.h文件,使用片级支持库以后,用户不用访问底层的寄存器,或者访问操作寄存器可以变得方便;另外,我们的实验手册里面有讲如何从零新建一个完整的DSP工程。
3.setup里面的器件根据你的器件型号和使用的仿真器型号选择就行。

网友:
我按照手册上的步骤来,但还是出现5个错误,
"DSP2803x_GlobalVariableDefs.c", line 14: fatal error: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DSP2803x_Device.h"
"DSP2803x_SysCtrl.c", line 18: fatal error: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DSP2803x_Device.h"
"DSP2803x_PieVect.c", line 14: fatal error: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DSP2803x_Device.h"
"DSP2803x_PieCtrl.c", line 14: fatal error: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DSP2803x_Device.h"
"DSP2803x_DefaultIsr.c", line 24: fatal error: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DSP2803x_Device.h"
我确认include路径没错。而且右击#include "DSP2803x_Device.h" 能打开DSP2803x_Device.h这个文件,工程视图里也有DSP2803x_Device.h和DSP2803x_Examples.h,但只有这两个.h、

求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按照手册上的步骤来,但还是出现5个错误,
"dsp2803x_globalvariabledefs.c", line 14: fatal error: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dsp2803x_device.h"
"dsp2803x_sysctrl.c", line 18: fatal error: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dsp2803x_device.h"
"dsp2803x_pievect.c", line 14: fatal error: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dsp2803x_device.h"
"dsp2803x_piectrl.c", line 14: fatal error: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dsp2803x_device.h"......

建议你先用我们的个工程模板来建工程,另外你这些提示找不到的头文件是哪个C文件提示找不到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yingjue2011@126.com  ccs软件求一份。谢谢

网友:
请问CCS3.3怎样右击跳转到函数定义?

网友(2012-03-23):
不错!和F4比又优势吗?

网友(2012-05-07):
支持楼主了,现在分论坛不能下载了,希望阿莫站长尽快解决啊。

网友:
不错,谢谢
开发板哪有卖的?

网友:
论坛不能下载,郁闷,我现在调试28035,发现ad不线性,给定0-3v的斜线,结果出来的是:先慢慢升,每隔0.2v,迅速上升,如此循环直到4095。
再次请教楼主,可否将ad的例程及说明发我的qq邮箱76-789-556,谢谢。

网友:
现在好像还不能下载 ,等允许下载时学习

网友:
你好,能不能给我传一份啊,论坛现在不能下啊,谢谢

网友:
急需啊!邮箱:627736759@qq.com,谢谢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2012-06-07):
不错啊   顶起 不错啊   顶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例程正好用上 谢谢楼主分享了

旺旺上找你不好找诶

CAN部分准备做一个具体点应用,现在的例程是回环自收自发和一发一收。

网友:
楼主,你的资料下载不了,能不能给个能下载的链接啊?

网友:
可以给我传一份4.2的CCS么?luozhongchao@xhu.edu.cn

网友(2012-08-06):
没用过TI的DSP,标记一下,也许以后用得上。

网友:
请问楼主CCS4.2版本的试验程序例程有吗?

网友:
求楼主发送ccs4.2 谢谢了,邮箱 caoxh2000@163.com

网友:
为什么我导入ccs4.1之后一个工程都编译不过啊?楼主

网友(2012-09-25):
楼主的例程,很好,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传新增的AD例程和新修改后的实验手册:

楼主 ,为什么实验手册下不下来啊,我一点击就变成了网页打开的形式

网友(2012-11-23):
很好的入门资料!

网友:
LZ,能不能对比一下 28035与2812?本人小白。谢谢

网友:
不错的资料,学习板在哪里有卖?
给个链接,谢谢!

网友(2013-02-18):
看一下下.....顶一下又不会怀孕!

网友:
mark,保存一下。

网友:
关注 又一个必火的开发板

网友:
给个淘宝链接

网友:
hao东西,正需要

网友:
谢谢了,现在正准备用28035做项目!

网友(2013-04-21):
楼主请问有视频教程吗...

网友:
很全面,有参考价值,做个记号

网友:
mark一下 N年前就打算学习c2000了。哎

网友:
28035,现在该开始主攻这个TI的片子了。

网友:
好东西也!顶你一下

网友(2013-05-22):
楼主,麻烦你上传一下 PID实验中用到的软件助手 可以吗?谢谢

网友:
有没有开发板出售啊?

网友:
Mark,在哪可以买到啊

网友:
MARK,刚开始学这个芯片,谢谢分享!

网友(2013-07-03):
Dsp入门有点难

网友:
泰山压顶啊

网友:
楼主  怎么联系  刚好想入手个这样的板子 看不到你有什么签名啊

网友:
不知道这些例程,能在,2816上跑不?  Ti的调试下载器一贯的,金贵阿,,,

网友:
有没有原理图你??~~~

网友(2013-10-12):
DSP28035 这是个好东西

网友:
标记下看

网友(2014-04-28):
非常好的资料!收益了!谢谢楼主!

网友:
艹,这牛X的资料,顶

网友:
你好。兄台,我正在调试28035,需要CCS4.2工程的28035全套开发板例程。不知道是否方便发一份给我。我的邮箱:suming1189@163.com。QQ:493772524。谢谢了啊。

网友:
楼主,可否能发份CCSV4_2的工程给我,急用,谢谢了。。suming1189@163.com

网友:
现在刚学dsp,作为菜鸟,亟需资料,多谢楼主,发我一份,greatak007@126.com

网友:
买了个100V2 求CCS4.2的程序啊,别这个板子在哪儿能买啊?
895945990@qq.com
大谢!

网友:
不错,这个可以参考

网友(2014-11-02):
帖子收场!!!

网友:
手头正好有一块28035  球楼主资料。。。。1328616904@qq.com

网友:
买了一块开发板,还没有开始学习呢

网友(2014-12-23):
很好,很好。

网友(2015-07-14):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多资料,最近在用28035做项目。楼主有28035的FFT实用l例程吗?

网友(2017-11-14):
下载 非常感谢 相当感谢

网友(2018-05-27):
代码很好,原理图有吗?

网友:
代码写的很好,很牛,可惜没有原理图啊

网友(2022-04-08):
请问一下哪位前辈有这个DSP文档里提到的那个 Mycommaster 串口调试助手?能分享一下不?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