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机器,请问这2个元件是什么参数指标。用什么替代。

楼主(2011-12-20):
日本人的产品测试器上的。有个档位坏了要修。相关的电路已经找到,替换元件能修好。

一个是上面的片状直插电阻,没搜到同类的,现在坏掉的一个用1%普通直插替代。
还有一个是标有A2的电容(标号C90,图里还有好多这类电容,比如大的标M2的),用普通的贴片替代不行,用另一台机器上拆下来的就可以,说明不是普通电容,那这个是什么,请知道的说一下。

楼主:
不是,图中直插的片状的是电阻, 其它的是云母电容。

网友:
两个靓女的电容多用于市电滤波,,,C90这种估计是耐压较高的贴片(用电桥测一下就知道什么材质了),,,知道容量(容量大于10N少于1uf的话)就直接用CBB代替就可以了,,,,,飞线焊接那个是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