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DS做信号源时,如果有条件是不是应该加一级运放做输出

楼主(2011-12-20):
修仪器。搞到不少好器件。打算做个DDS信号源。
看到日本人的机器上DDS后面都跟了个运放做跟随或者放大。

网友:
你确定是只是跟随或者放大  不是滤波?

楼主:
是有滤波。那自己做就不用加运放了吗?

网友:
DDS无非就是数字频率合成器加个高速DAC,高速DAC大多是电流输出,输出阻抗较高,所以会加缓冲或者用有源I-V。

网友:
DDS的输出是叠加了直流的,那个运放是用来把输出的两个反相的信号相减,消掉直流分量的。楼主看下,是不是这样

楼主:
我用的是AD9833,芯片本身是直接输出频率,再用AD8021做一级跟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