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硬件求解5000点FFT.

楼主(2011-12-20):
对一段数据进行采样。采样率5mhz,1ms得到5000点数据,想进行FFT计算。本来想使用ALtera ip核,但是都是基于2的次幂的,只能计算2048点或4096点的FFT。看了一些网上的资料,使用平均采样,将5000点的数据,进行处理得到1024点,然后进行1024点FFT。但对5000点的数据进行处理时候有些麻烦,需要选取4点进行累加或5点进行累加。我想问下各位大神,能不能使用IP 核计算5000点FFT。如果能计算,该怎样处理?如果必须使用平均采样,能否说下具体的流程。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非基2的FFT比较麻烦,也比较少见(虽然从数学上也是可行的)。
如果没有特殊理由,建议用基2的,也就是说点数必须是2的n次方,这样的fft最简单。
至于怎么把5K点变到2的n次方,自己想办法了。
最简单的是稍微改变一下计算间隔时间,变成1.024ms算一次,
或者你改变采样率,改成5.12M,这样就方便了。
如果要精确的把5K点变成1024点,也就等于要做重采样,那就预备足够强的处理器吧,纯粹的硬逻辑做这种工作比较麻烦。

网友:
1ms采样4096或8192,用4.096MHz或8.192MHz,另外用5MHz也可以采样4096个数据就处理,不必非要1ms

网友:
按8192点计算,多于的用0填充.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