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空调的帮帮忙,请教空调四通阀工作状态!

楼主(2011-12-20):
1、空调制冷和制热时,四通阀分别是什么样的工作状态,

2、当空调运行时,压缩机和电磁阀启动有先后关系没?

网友:
1你要找个四通阀的原理图看看,网上有很多。四通只是用来交换管道连接,原理简单。
2一起动作就行了。谁先谁后一点点没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