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2C5Q208和EP2C8Q208引脚是否兼容?可以直接替换么?

楼主(2011-12-20):
如题,我有一个EP2C8的空PCB板,EP2C8芯片有点贵,小弟想买个EP2C5Q208的焊上,可以么?

楼主:
就是说不可以替换?

网友:
你要看这几个管脚是连着什么东西的,没影响就OK了

楼主:
我的板子是EP2C8的啊,芯片是2C5的。是不是把这几根线割开就可以了?别的引脚都一样?

网友:
板子是按EP2C8画的的,那就可以换.
板子是c5画的,那就不能换。
保险起见,你查一下这几个脚是不是接对了,就是C8的那几个

网友(2013-12-08):
换了没?直接换吧

网友:
可以的,以前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