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翰sm8f27e65 设置pwm

楼主(2011-12-20):
假设晶振同样采用16mhz,指令周期同样是16mhz/16。sn8f27e65的资料显示,TC1CKS0=0时,最大的定时时间是8.192ms,而给出的历程确又是10ms,同样都是16mhz的晶振。我就搞不明白了,还有如果当TC1CKS0=1时,时间有该如何计算啦(晶振同样采用16mhz,指令周期同样是16mhz/16)。

如果我的系统设置是如下图设置,那么当我把定时器的TC1CKS0=1时,会不会影响到我的系统设置?????

楼主:
没有人关注啊

网友:
把定时器的TC1CKS0=1时,会不会影响到我的系统设置?????

不会影响系统设置,影响的是TC1的时钟源~~~~

手册上 TC1CKS0 选择时钟源来自Fcpu 或者Fhosc,当TC1CKS0=0 时,TC1时钟源来自Fcpu,可以由TC1Rate[2:0]选择不同的分频。当TC1CKS0=1 时,TC1 时钟源来自Fhosc,可以有TC1Rate[2:0]选择不同的分频。

楼主:
好的,多谢,我还有个问题请教一下,那比如我要设置TC1定时器的定时时间是512us,,Fhosc/32,TC1CKS0=1,TC1rate[2:0]=010(32分屏)
按照他给出的计算公式是:
tc1c=tc1r= 256-(512us*16000000Hz/16/32)这样计算对不对?????
还有那个16是怎么来的????

网友:
16分频,芯片设置的16分频~~~

楼主:
那就是说TC1CKS0=1与TC1CKS0=0 的计算公式都是一样,如果芯片设置的是2分频,那么那个16就要换成了2了,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