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调_教一下这个变态的txt文本,800多k, 用记事本打开,删除几行再保存后数据和格式全

楼主(2011-12-20):
用mfc做的上位机接收后存档的txt数据文件

作为一般附件发送之后数值之间自动加空行,压缩后做附件则没问题

压缩包的txt文件 另存为 选utf8 或者unicode 必死机

扣肉i5 2g内存 xp sp3系统

完全可以当坑人利器用了

网友:
有个软件叫 ultraedit

网友:
...系统自带的notepad处理这么大的文档有点吃力
你试试一些第三方的编辑器看看 例如notepad++ 这个是免费软件

网友:
不要使用自带notepad,这个有BUG。

网友:
一般用 notepad++

楼主:
用notepad++打开编辑了
数据之间还是有空格,不过导入到excel后就没有 不影响后面的处理

我估计是mfc写txt时写入格式参数不对,系统自带的notepad编辑后字符有错位导致错误

网友:
我没有死机,正常的,台机WIN7 X64 8G

网友:
毫无压力,另外推荐vim

网友(2012-12-28):
ASCII码不全是文本,还包括换行,删除,退格响铃等字符的。

网友:
800K  叫大  楼主选错软件了。

网友:
楼主不要用记事本,用写字板都可以完美解决

网友:
XP sp3, I5, 打开了, 另存了, 没有啥问题呀, 就是另存为Unicode编码时需要10多秒时间, 打开Unicode的这个txt文件也需要10多秒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