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功能一要嵌入式才能实现吗?

楼主(2011-12-20):
没怎么接触过嵌入式,最近老板要求把我们原来仪器检测的数据不通过电脑,而直接做一个仪器面板显示,但是如果有需要数据要存储起来供电脑调用。
原来的是USB时实通信到电脑的软件里显示的。现在要用芯片+LCD了。
但是存储我不太了解。
不懂是要做成一个系统还是只要编程实现功能就可以?

网友:
显然是一个系统啊  即使只编程你也得有硬件平台啊

网友:
一般情况下用芯片写好功能就可以了,需要使用到嵌入式操作系统的应用会复杂很多
具体数据需要存储多少,芯片和LCD的硬件你要说一下呀,要不大家都不好判断

楼主:
那没办法了,重新学吧!
谢谢m_hornet
听说ucos最简单
学这个应当可以实现吧?
还是有别的容易入手的
请指教一下!

网友:
这应该不需要操作系统的吧  不然反而复杂了    直接硬件加无OS程序  可用eeprom来存储数据?

网友:
要不用51,然后将数据保存到SD卡?

网友:
就功能而言应该还不需要用到系统,如果单是显示数据用单片机加显示就行了

网友:
买现成的hmi写写软件

网友(2014-05-07):
赞成用HMI+组态软件。那个仪器的输出数据接口是什么?以太网? USB? 232? 485? GPIB? 15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