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 RFIN走50ohm阻抗,PCB可以做成2层吗?

楼主(2011-12-20):
请教一下各位。由于RFIN部分要50ohm阻抗匹配,如果PCB做2层的话,这样可以做吗?觉得就因为加了个GPS模块,要多增加2层,这样很浪费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完全可以,两层效果更好

网友:
不行,主要是厂对阻抗会控制不好的,同时抗干扰能力不高,我有生产过两层板的GPS模块,在信号发生器下测试可以,但放到客户的板子上就差了,就是抗干扰能力下降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