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PLD仿真问题

楼主(2011-12-20):
我在测试文件中等待,被测文件中送出的busy信号。如果busy=1则等待
busy=0则给出另外一段信号给被测文件。
问题是仿真的时候busy=0时 状态没有改变,不知道为什么?代码如下:
#500;
case(state)
  3'd0:
  begin
    if(busy)
      state<=3'd0;
    else
      state<=3'd1;
  end
  3'd1:
  begin
    其它激励
  end
endcase
这样写对不对?

楼主:
我将上面的代码放在initial里面了,状态机可能不会走!

initial
begin

end

请问大侠们,我testbench要等一个busy信号,然后才往下运行,这样的测试代码该如何表示?

网友:
case 里面加一个default 语句再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