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可否告知一个输出端口如何顺序输出4种状态?

楼主(2011-12-20):
我刚学,现在又要课设,想要实现一个检测电路,需要让一个端口分别输出0,延时 1, 延时1, 延时 0,然后才能实现后面电路。
自己做时它无法延时,用If判断,让它输出四种状态,结果只输出最后一个状态,也就是没延时,向大神请教,该如何实现这个问题。
只需顺序输出四种状态即可,也不用循环输出,求解。。

网友:
围观四种状态
楼主的延时太短吧?

网友:
没用循环?你确定你有足够的时间捕捉到那一瞬间的四个电平变化?肯定是输出了,但是你没检测到而已

网友:
增大延时时间,确定是无法延时再判断
不是可以直接接一个LED看看有没有变化么

网友:
“自己做时它无法延时”?
用#100 这样的做法来延时吗? 注意这样的代码是专用于仿真的,不可烧写到器件中。
实际的硬件执行在同一个代码块里面是不能延时的。需要作一个状态机,根据不同的状态做不同的操作。
例如,用一个2位的计数器,由某个时钟驱动,每个时钟周期加1(这个驱动时钟的周期就是你延时的时间)
然后:
case(计数器)
0:输出状态1;
1:输出状态2;
2:输出状态3;
3:输出状态4;
endc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