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3S50AN怎么解除锁定??

楼主(2011-12-20):
最近在用XC3S50AN烧写的时候,烧写了几次后发现只能烧写FPGA,无法进行FLASH与FPGA同时烧写了,总是提示DONE无法拉高,在网上找到一些资料,如下:
内部FLASH编程时不要轻易选中DATA LOCKDOWN选项

我曾经遇到一个例子,在电路设计及调试的过程中已经规避了上述这两个问题,但老是出现“‘1′: Verifying device…Verify failed on page 0”的错误提示,寄编程之后老是校验出错,导致DONE信号无法变高,再对芯片进行擦除检查,发现虽然提示擦除命令执行成功,但在“page 0”上还是校验失败。

启动内部状态读取指令(如下):

> impact -batch
> setmode -bs
> setCable -p auto
> identify
> readStatusRegister -p 1 (假设FPGA是JTAG链上第一个器件)

发现SECTOR 0和1已经被LOCK上了,所以可能是实现编程的时候不小心将“DATA LOCKDOWN”选项选中了。

如果出现这个问题,那么这个芯片内部无法再重新被编程,所以只有重新换一个片子或者用其他PROM来给FPGA编程了。

不知道怎么用其他PROM进行编程,能将其恢复么,谁有好的方法,除了换芯片。

网友:
这个不可逆,换片或者换其它配置方式吧

网友:
这个无解了 换个芯片

楼主:
回复 【1楼】 h2feo4 无机酸
其它配置方式是什么意思,我现在配的是110模式,M0、M1为高,M2为低,不知道能配成什么方式的。谢谢!
现在能进行FPGA烧写成功,但是选择两个芯片同时烧写的时候就会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