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翰 pwm

楼主(2011-12-21):
这个是我写的pwm测试程序,当调节时,频率可以改变(但灯的亮度变化不是很理想,是不是要改变灯的亮度,就一定需要改变占空比?),频率<32khz,看看有什么方法可以提高频率的范围啊,
程序如下:
Chip SN8F27E65
//{{SONIX_CODE_OPTION
        .Code_Option        WDT_CLK                Flosc/4
        .Code_Option        Reset_Pin        P04
        .Code_Option        LVD                LVD_Max                ; 3.3V Reset
        .Code_Option        Watch_Dog        Always_On
        .Code_Option        Low_Fcpu        Flosc/1
        .Code_Option        High_Clk        IHRC_16M        ; Internal 16M RC Oscillator
        .Code_Option        High_Fcpu        Fhosc/16
        .Code_Option        Security        Enable
        .Code_Option        Noise_Filter        Enable
//}}SONIX_CODE_OPTION

.list
INCLUDESTD                MACRO1.H
INCLUDESTD                MACRO2.H
INCLUDESTD                MACRO3.H

.DATA
        rPwm_Data                ds                1
        rAcc_Buf                ds                1
        rPflag_Buf                ds                1
        rPwm_Data_Adj                ds                1                ;按键调节pwm时,数据加,减

        rDelayCT1                ds                1
        rDelayCT2                ds                1
        rDelayAdj                ds                1

        rFlag1                        ds                1

.CONST
        cTC1C_INIT_DATA                        equ                0xF0                ;256-(500us * 16MHz /16 /32)  =256-(0.0005s*16000000Hz/16/32)
        cTC1M_INIT_DATA                 equ                00100100b        ;tc1m模式设置Tc1m,(bit2=0,Fcpu ;bit2=1,fhose) 时钟= Fhosc/32。最大512us,最小2us,采用高速时钟

        cTC1D_INIT_DATA                 equ                0xf8                ;TC1D 的值必须大于TC1R 的值,否则PWM 的信号保持低电平状态
                                                                                                ;1/2占空比, 此值是通过tc1c寄存器的值计算得到的

        ;cTC1D_INIT_DATA_MIN                equ                0x00                ;最小值
        ;cTC1D_INIT_DATA_MAX                equ                0xff                ;最大值

        cTC1R_INIT_DATA_MIN                equ                0x00                ;最小值
        cTC1R_INIT_DATA_MAX                equ                0xff                ;最大值

        cPWM1_INTERRUPT_ADDR                equ                0x0d            ;PWM1   中断向量地址

        bKEY_ADD                        equ                P0.6                        ;pwm按键加
        bKEY_DEC                        equ                P0.4                        ;pwm按键减

        bKEY_BIT                        EQU                rFlag1.0                ;按键扫描检测 =0没有按键按下 =1有按键按下

.CODE

                org                0
                jmp                L_main

                org                15h

/*------------------------------------------------------------------------------

8 位二进制定时器TC1 具有基本定时器、事件计数器和PWM 功能。基本定时器功能可以支持中断请求标志的显示
(TC1IRQ)和中断操作(中断向量)。由TC1M、TC1C、TC1R 寄存器控制TC1 的中断间隔时间。事件计数器可以将
TC1 时钟源由系统时钟(Fcpu/Fhosc)更改为外部时钟信号(如连续的脉冲、R/C 振荡信号等)。TC1 作为计数器时记
录外部时钟数目以进行测量应用。TC1 还内置周期/占空比可编程控制的PWM 功能,PWM 的周期和分辨率由TC1 时钟
周期、TC1R 和TC1D 寄存器控制,故具有良好性能的PWM 可以处理IR 载波信号,马达控制和光度调节等。

TC1 的主要用途如下:
8 位可编程定时器:根据选择的时钟信号,产生周期性中断;
中断功能:TC0 定时器支持中断,当TC0 溢出时,TC0IRQ 置1,系统执行中断;
外部事件计数器:对外部事件计数;
可编程控制占空比/周期的PWM 输出:由TC1R 和TC1D 寄存器控制占空比/周期;
绿色模式功能:绿色模式下,TC1 正常工作,但无唤醒功能。

TC1D 初始值的计算方法如下:
TC1D 初始值 = TC1R +(PWM 脉冲高电平宽度周期 / TC1 时钟rate)
. 例:计算TC1D 的值。1/3 占空比PWM,TC1 时钟源Fcpu=16MHz/16=1MHz,TC1RATE=000(Fcpu/128)。
TC1R = B2H,TC1 间隔时间=10ms,PWM 周期频率为100Hz,1/3 占空比条件下,PWM 高电平的宽度值约为3.33ms。
TC1D 初始值 = B2H +(PWM 脉冲高电平宽度值/TC0 时钟Rate)
= B2H + (3.33ms * 16MHz / 16 / 128)
= B2H + 1AH
= CCH

8.4.8 脉冲宽度调制(PWM)
可编程控制占空比/周期的PWM 可以提供不同的PWM 信号。使能TC1 定时器且PWM1OUT=1 时,由PWM 输出
引脚(P5.2)输出PWM 信号。PWM 首先输出高电平,然后输出低电平。TC1R 寄存器控制PWM 的周期,TC1D 控制
PWM 的占空比(脉冲高电平的长度)。开启TC1 定时器且定时器溢出后,TC1R 重装载TC1C 的初始值。当TC1C=TC1D
时,PWM 输出低电平;TC1 溢出时(TC1C 的值从0FFH 到00H),整个PWM 周期完成,并进入下一个周期。TC1 溢
出时,TC1R 的值自动装入TC1C,PWM 的一个周期完成,以保持PWM 的连贯性。在PWM 输出的过程由程序更改PWM
的占空比,则在下一个周期开始输出新的占空比的PWM 信号。

------------------------------------------------------------------------------*/

;********************************************************************************
L_Pwm1_Init:

        clr                TC1M                        ;清tc1m

        mov                a,#cTC1M_INIT_DATA                ; 设置TC1 时钟源和TC1Rate。
        b0mov        tc1m,a

; 设置TC1C 和TC1R 寄存器获得PWM 周期。
        mov                a,#cTC1C_INIT_DATA                ; TC1C 必须和TC1R 相等。
        b0mov        tc1c,a
        b0mov        tc1r,a

; 设置TC1D 寄存器获得PWM 占空比。
        mov                a,#cTC1D_INIT_DATA                ; TC1D 的值必须大于TC1R 的值。
        b0mov        tc1d,a

; 使能PWM 和TC1 定时器。

        b0bset        fpwm1out                        ; 使能PWM。
        b0bset        ftc1enb                                ; 使能TC1 定时器。

                RET
;********************************************************************************

L_Sys_Init:

        b0mov       y,#0       ;clear 00-80h RAM  bank0  128byte
        b0mov       z,#0x80    ;80h
        mov         a,#0
L_clearRam1:
        b0mov       @yz,a
        decms       z
        jmp         L_clearRam1

        b0mov       y,#1       ;clear 00-ffh RAM  bank1  256byte
        b0mov       z,#0xff    ;ffh
        mov         a,#0
L_clearRam2:
        b0mov       @yz,a
        decms       z
        jmp         L_clearRam2

        b0mov       y,#2       ;clear 00-7fh RAM  bank2  128byte
        b0mov       z,#0x7f    ;7fh
        mov         a,#0
L_clearRam3:
        b0mov       @yz,a
        decms       z
        jmp         L_clearRam3

        mov                a,#cTC1D_INIT_DATA
        b0mov        rPwm_Data_Adj,a

        b0bclr        p0m.4                ;set input
        b0bclr        p0m.6                ;set input

        mov                a,p0ur
        or                a,#01010000b
        mov                p0ur,a

        b0bclr        bKEY_BIT

                ret

;********************************************************************************

L_main:

        call        L_Sys_Init
        CALL        L_Pwm1_Init

mian_while:                                        ;主程序循环

        ;b0bts0        FTC1IRQ
        ;b0bclr        FTC1IRQ

        call        L_Key_Add
        call        L_Key_Dec
;----------------------------------------------------------------------------------

        ;mov                a,#0x5a
        ;b0mov        wdtr,a

        jmp                mian_while                        ;主程序循环

;********************************************************************************
;********************************************************************************
;********************************************************************************
L_Key_Add:

        b0bts0                bKEY_ADD
        ret

        mov                        a,#20
        mov                 rDelayAdj,a
        call                L_Delay_Xms                        ;delay 20ms
        b0bts0                bKEY_ADD
        ret
;---------------------------------------------------------------------------------
        mov                        a,rPwm_Data_Adj
        cmprs                a,#cTC1R_INIT_DATA_MAX
        jmp                        next_add
        ret
next_add:
        incms                rPwm_Data_Adj
        mov                        a,rPwm_Data_Adj
;---------------------------------------------------------------------------------
        b0mov                tc1r,a                                ;        写入到pwm控制寄存器
        cmprs                a,#cTC1R_INIT_DATA_MAX
        ret
        decms                rPwm_Data_Adj        ;如果rPwm_Data_Adj==0xff,那么就让他减1一次,等下次加时,始终都保持不会超过0xff(即亮度保持总是最大).

        ret
;********************************************************************************
;********************************************************************************
;********************************************************************************

L_Key_Dec:
        b0bts0                bKEY_DEC
        ret
        mov                        a,#20
        mov                 rDelayAdj,a
        call                L_Delay_Xms                        ;delay 20ms
        b0bts0                bKEY_DEC
        ret
;---------------------------------------------------------------------------------
        mov                        a,rPwm_Data_Adj
        cmprs                a,#cTC1R_INIT_DATA_MIN                                ;如果刚开始时的值等于0xc1(即初值的最小值),返回
        jmp                        next_sub
        ret
next_sub:
        decms                rPwm_Data_Adj
        mov                        a,rPwm_Data_Adj
;---------------------------------------------------------------------------------
        b0mov                tc1r,a                                ;        写入到pwm控制寄存器

        cmprs                a,#cTC1R_INIT_DATA_MIN
        ret
        incms                rPwm_Data_Adj                ;如果rPwm_Data_Adj==0xc1,那么就让他加1一次,等下次减时,始终都保持不会低于0xc1(即亮度保持总是最小).
        ret

;********************************************************************************
;********************************************************************************
;********************************************************************************

        /********************************************************
函数名称:Delay_Xms
函数描述:此函数的延时时间取决于这个“rDelayAdj”变量的值
                  此函数的基本延时是1ms的时间
********************************************************/
L_Delay_Xms:
        mov         a,rDelayAdj                                ;延时时间可以调节的,此函数是延时1ms的基本函数
        mov         rDelayCT2,a
delay_b:
        mov         a,#165                ;165延时1ms很准,但是延时越大,误差相对会大一点点的,如:延时200ms,误差大概少995us(以一周期为一个us为基准,其他周期请自行修改)
        mov         rDelayCT1,a
delay_us:
        mov        A, #0x5A
        b0mov        WDTR, A
        decms         rDelayCT1
        jmp         delay_us
        decms         rDelayCT2
        jmp         delay_b
        ret
;********************************************************************************

                        ENDP

楼主:
没有人关注啦,

楼主:
真的沉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