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TDS1012故障,求助

楼主(2011-12-21):
实验室有一台泰克示波器,型号TDS2012,主要故障是时间刻度调整到小于100uS时,信号消失,出现一个固定的噪声波形,幅度调整和触发调整都失效。有哪位大侠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
两个通道都是吗,测试信号也这样吗。

实验室的还是别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两个通道都是吗,测试信号也这样吗。
实验室的还是别管了。

虽然是实验室的东西,但是能修还是修下的,你说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两个通道都是吗,测试信号也这样吗。
实验室的还是别管了。
虽然是实验室的东西,但是能修还是修下的,你说呢

难道楼主是你的马甲?
公家的东西少碰,搞坏多的喊你赔就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您多虑了,呵呵。

网友:
tds系列不是号称life time warantee吗,如果是正规渠道买的就去保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