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11位计数器 61.44M时钟出现错误,请教 时序约束 及 signaltap 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1-12-21):
我用quartus II 的rom IP核生成一个rom,11位地址即2048字节,位宽为14b,存了2048个数据
写了一个11位计数器,输出作为rom地址,想把数据读出

计数器时钟 61.44M ,自加1
在signaltap 的采样时钟为 122.88M
图中
CLK_9516 :  61.44M时钟 计数 地址用
CLK_18_432 : 18.432M时钟
Count_9516 : CLK_9516 61.44M时钟加1 计数8位
Signal_Out : rom数据输出
Rom_Addr :  CLK_9516 61.44M时钟加1,作为rom地址 11位

1. quartus II 的TimeQuest TimingAnalyzer方式,signaltap显示如下图:

TimeQuest TimingAnalyzer方式 (原文件名:q1.JPG)

图中蓝框内的数据有问题

2. quartus II 的Classic TimingAnalyzer方式 约束全局时钟 130M ,signaltap显示如下图:

Classic TimingAnalyzer方式 (原文件名:q2.jpg)

图中数据 几乎没有变化 ,对时序约束也不太懂

特向大侠们请教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样着手解决? 谢谢!

网友:
应该是 signaltap的采样时钟太低了 122.88m 采样61.4m 不符合采样定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
找到原因了是 CLK_9516 时钟有问题,用的时钟芯片可能没设置好,后来用 pll 直接倍频到61.44M,就好了

您说的采样定理 我感觉2倍频率就够,低通采样是最高频的两倍, 带通的话满足 Fs =2B(1+k/n) 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