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PCB相关的仿真讨论就好了

楼主(2011-12-21):
怎么没有PCB相关的板级仿真的讨论呢?PADS、Cadence里面这么多相关的仿真软件,莫非都没有人用的?

网友:
PCB的仿真依赖于器件模型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单单的布线仿真对于标准信号来所并无实际意义!!
并且PCB仿真只在高速信号的时候才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