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excel生成mif文件(以生成ascii码表取模对应的数据为例)

楼主(2011-12-21):
折磨了我两天,在网上查阅了好多资料,发现有很多可以生产mif文件的方法,特别是生成某种波形时尤其适用,各种matlab,VC,软件等等。但是当我想生成ascii表取模的相应的mif文件,相当苦恼。后来终于发现一个网友用excel生成了mif文件,在这里我总结一下我的生成方法,和大家分享一下,虽然方法比较死板,但是可以实现,我新手……欢迎大家拍砖~~~~也欢迎大家提出自己的思路方法,饥渴的想求得更好的解决方法(附在苦恼的搜索网络时查到了一个软件叫BmpToMif可以生成图片的相应的mif文件)
Excel生成mif文件方法:(这里以生成ascii码表取模对应的mif文件为例)
1、利用Pctolcd2002软件取模ascii码得到其码表。(具体设置如下图)注意数据后缀最好加上空格符,好区分各个数据,行后缀加;号,好区分各行。

2、用notepad++这款软件打开,直接进行列操作,删除一些参数,得到有效数据。按住Alt可以竖直选中(这里实现一次16位数据)

3、将得到的数据复制到word中,多次使用查找替换功能得到下图所示的数据:为将其复制进excel做好准备(这里注意,word中查找回车键用^p如下图中是把所有的空格“ ”替换为回车换行)

4、打开excel,如下图将C列设置为文本格式
5、将刚刚word处理好的数据复制到C列中,发现预期的0000变成了0,点击下面的小图标选择匹配目标格式便可以得到预期的结果。

6、在B列填入“:”在D列填入“;”在A列利用excel中序号自动增加的特性生成0,1,2,3……序列
7、文件---另存为,选择“Unicode文本(*.txt)”文件,此时会有一些提示出现,一律确定,不影响使用;

8、打开quartus,新建mif文件,设置深度768(按需设置)字长16在Addr处右键,设置地址以十进制形式存储,数据以十六进制形式存储并保存,然后用文本文件打开。将其中
CONTENT BEGIN
END;之间的数据用刚刚excel生成的txt中的数据替换即可。(这里要注意咯:前面所有的“:”“;”等符号一定要在英文输入法的时候输入哦,否则肯定是有错误的)
9、在quartus中打开得到生成的mif文件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2012-12-17):
哈哈 也是个方法~学习了

网友(2013-04-17):
不错谢谢分享,正需要这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