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单片机输出PWM数模转换”和“单片机接DAC芯片数模转换”的选择…

楼主(2011-12-21):
毕业设计打算用单片机配合LM2576做一个数控开关电源。

因为LM2576需要一个直流电源反馈控制,又参考了论坛里前辈的作品,现在对数模转换部分有点不明白。

论坛里M8+LM2576用的是PWM数模转换,这里不明白,于是查了些资料看得一知半解(http://www.docin.com/p-208078903.html)。

自己的想法是单片机接DAC直接输出直流电压。

因为手头缺乏实物试验,现在不知选择哪个方案好,求过来人给点指点。

网友A:
用单片机内部的DAC比较可靠,而且实现起来简单,STM32都自带12bit的DAC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片机也是刚学的,接触的少。手边有STC89C51和52,只知道这个集成了AD不知道有没有DA。

网友:
回复 网友B:
传统的51都没有带DAC的,只能通过PWM来模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了。那可不可以外接一个DAC?

PWM模拟的那个有点想不明白。。。T T

网友:
PWM 的也不是模拟,只是D/A的一种方式。

PWM比较慢,不过具体要看你的需求。

如果你要用51,而且只能用软件方式实现PWM,那干脆用专门的D/A芯片好了。

网友C:
PWM模拟D/A并不复杂
PWM信号经过二阶(或者三阶)RC滤波之后基本上就变成恒压了

通过调节PWM的占空比即可调节该恒压的电压值
例如占空比为50% 这输出电压值约为2.5V
由于采用了RC滤波 所以最好加上一片运放做缓冲
这样就可以获得一个DAC了

学校里向各大半导体公司申请8位DAC也不是难事 配合网上现成的代码很容易实现楼主的要求

楼主:
谢谢LS几位的解释。索性直接用一片DAC好了^_^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是把这个问题弄清楚点好……
单片机输出的PWM100%的时候是5V?

运放缓冲指的是不用放大的隔离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还是把这个问题弄清楚点好……
单片机输出的pwm100%的时候是5v?
运放缓冲指的是不用放大的隔离作用?

输入根据单片机的VCC*100%
运放主要用来积分及增加电流驱动能力

网友:
我对PWM输出占空比和电压关系不太明白,我感觉50%的5Vpwm应该是3.54V电压吧,有效值是3.54V,为什么是2.5V呢?还有,用示波器测幅度为5V的矩形波,要是直流耦合就是Vpp 5V,有效值是3.54V。要是交流耦合就是+— 2.5V,有效值2.5V,不太明白

网友:
方波和正弦波的有效值不一样的,可以查一下有效值的定义,就不用纠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终于弄明白了,不是什么方波和正弦波区别,而是PWM经过RC滤波后有变化,变成电压和占空比成比例的关系

网友:
使用DAC的稳定性较高,而PWM模拟DAC的输出稳定性不高。

网友(2012-02-17):
使用独立的DAC效果比较好,使用dac0832这样的芯片成本也不是很高,而用PWM经过低通滤波后,存在截止频率变化的问题,而且有干扰,所以建议你用独立的DAC,我个人推荐你使用LTC1655,这个可以申请样片,基本上申请了就批,邮寄速度也很快,一周之内,呵呵 祝你毕设成功!

网友:
补充一下 LTC1655是16位穿行DAC 精度很高,而且节省I/O口资源!

网友E(2012-12-06):
引用 网友A:
用单片机内部的DAC比较可靠,而且实现起来简单,STM32都自带12bit的DAC了

兄弟,我在资料中怎么找不到DAC呀,只看到ADC 。。。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兄弟,我在资料中怎么找不到DAC呀,只看到ADC 。。。

下载新的资料,老的可能没有,但是芯片是有这个外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PWM模拟D/A并不复杂
PWM信号经过二阶(或者三阶)RC滤波之后基本上就变成恒压了

谢谢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新的资料,老的可能没有,但是芯片是有这个外设的

哦,是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新的资料,老的可能没有,但是芯片是有这个外设的

还有PWM模拟DAC频率要多快呀 。。。 atmega64  8M   最快16位 pwm    ,输出电压正常 。。。 就是恒流部分全是纹波,读不到正确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