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用LDO 都要接 反向二极管,,为什么?

楼主(2011-12-21):
LDO电路除了输入端和输出端分别加个大电容(例如47UF)和小电容(例如100NF)之外,在输入端和输出间跨接一个二极管。听说是防止可能来自输出端的灌电流,叠到输入端,从而可能影响其他电路模块(公用LDO输入端电源)。哪位大侠解释下,是怎么防止的?  或者为什么这么接

网友:
当输入电源断开的瞬间 如果LDO的输入电压的下降速度远低于LDO的输出下降速度的时候 如果没有这个二极管的话 很可能会出现输出的电压高于输入电压 这样有可能造成损坏LDO,加了这个二极管就可以保证就算输入大于输出也只能大于一个二极管的压降0.7V 一般这个电压还不至于损坏LDO!

网友:
保证了输出端电压比输入端电压再高也只能高出0.6V

网友:
我也不清楚 最好能贴个图

此外 还见到过 在输入和地间 加一个二极管的  这又是为啥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保证了输出端电压比输入端电压再高也只能高出0.6v

反了吧,按你的说话输入一高0.6这个二极管就直接通了
1楼是正解。
断电的时候先断的输入端,这时有个比较高的反电压,要将他放掉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不清楚 最好能贴个图
此外 还见到过 在输入和地间 加一个二极管的  这又是为啥呢

对感性负载续流。

回复 楼主:
ldo电路除了输入端和输出端分别加个大电容(例如47uf)和小电容(例如100nf)之外,在输入端和输出间跨接一个二极管。听说是防止可能来自输出端的灌电流,叠到输入端,从而可能影响其他电路模块(公用ldo输入端电源)。哪位大侠解释下,是怎么防止的?  或者为什么这么接

对LDO内的调整管进行保护。三极管的be结承受反压能力很差,很脆弱。

网友:
回覆【4楼】 dzymushi
【2楼】pish 小杨 说的是对的。断电后输出端电压会比输入端高,二极体可保证输出不会高于输入0.6V。

网友C(2012-03-30):
防止断电时输出电压比输入高。
78XX系列稳压器也这样用

网友(2016-12-11):
引用 网友C:
防止断电时输出电压比输入高。
78XX系列稳压器也这样用

这用作放电。当开机时,输入高于输出,二极管截至。当关机时,输入电压低为0,输入低于输出,LDO后面的电从二极管泻掉,否则再开机主控CPU可能无法正常复位。

网友:
防止电压击穿

网友:
只是LDO芯片需要么?DC-DC的开关芯片,需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