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v7670 寄存器配置问题??

楼主(2011-12-21):
求助 ov7670 寄存器配置问题??  哪位大虾告诉我,关于ov7670 输出尺寸VGA(640*480),格式RGB565 的寄存器配置呀??感激哦哦,,。。。。

网友:
datasheet里边有的啊,好像在0x12 和0x15附近,你看看哦。  默认不配置那个QVGA寄存器,就是VGA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输出格式rgb565呢?????

网友:
地址:0x12  数据: 0x04 即为输出VGA格式,数据RGB
地址:0x40  数据: 0xD0 即为输出RGB565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从QVGA RGB565代码转化成VGA RGB565代码   除了修改这些之外,那寄存器 0x17 0x18 0x19 0x1a 0x03 0x3a怎样设置呢???

网友:
{0x17, 0x17},
        {0x18, 0x05},
        {0x19, 0x02},
         {0x1a, 0x7b},//0x7a,
        {0x03, 0x0a},//0x0a,
         {0x3a, 0x04},
以上是wangguanfu的程序,大哥你可以论坛里搜索一下啊

楼主:
那你有没有关于寄存器 0x17 0x18 0x19 0x1a 0x03 0x3a  配置的计算公式呢???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我也是爱好者。 这家公司真的保密的很。

网友(2012-12-01):
输出RGB565:{0x3a,0x04,}{0x3d,c2},{0x12,0x0b},{0x40,0xd0};
输出像素320*240:{0x32, 0x80},{0x17, 0x17},{0x18, 0x05},{0x19, 0x02},{0x1a, 0x7b}, {0x03, 0x0a}
输出像素的大小是由这几个寄存器共同设置的,有计算公式的

网友:
楼上的能告诉我计算公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