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430用SPI通讯怎么做接收机的430总没有反应

楼主(2011-12-21):
两个430用SPI通讯怎么做接收机的430总没有反应,两个SPI对连,需要注意什么地方?

楼主:
回复 楼主:

发送数据的430发出来的数据我用示波器看过,都是正常的。接受部分的430能接收到别的地方发过来的数据,但是两个430对连,接收部分的430就是没有反应?两个430用SPI通讯,都需要注意哪些地方啊?

网友:
MASTER    SLAVE
  MOSI  接  MOSI
  MISO  接  MISO
  SCLK  接  SCLK
  GPIO  接  CSN(注意,如果片选信号是GPIO通过模拟开关出来的,那么到SLAVE这边的CSN可能需要上拉)

  另外,注意两边的相位 空闲电平,以及主机提供的波特率不能超过从机的主频,大概就这些了.祝你好运.
  此外,我觉得不存在发送部分,接收部分,应该叫主机,从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主要设置好主从,引脚别接错

楼主(2012-02-10):
回复 网友B:

后面发现问题了,是引脚上接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