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R115输出基准电压出错了求帮助

楼主(2011-12-21):
XTR115的电路,5V基准电压只有2V?2.5V没有问题。那位大侠给指点指点,拜谢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补充:
U5的8管脚输出5V基准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需要使用1和8管脚的输出基准电压,但是三管脚接地对电压有影响。那位大侠能提供有效的建议。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这个电路完全错误!!
Vcon必须是从XTR115的Vref或Vreg取电。就是说XTR115所有回路是封闭的,与外界必须隔离。请仔细阅读XTR115/6 PDF文档.
建议用:XTR115的Vref供电给光耦隔离+ad5320或者光耦隔离PWM模式
  即 1、  MCU+光耦隔离+ad5320+XTR115
    2、  MCU+光耦隔离+滤波+XTR115

网友:
回复 楼主:

仔细阅读XTR115吧,Vreg与负载有关的。

网友(2012-05-10):
LS的,那请问XTR115岂不是不能用单片机输出电压,通过这个转换成电流了

网友(2014-07-08):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同意,你一般用什么控制器配合着用?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