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12-21):
51单片机工作在定时器模式1下,假设已经计数完毕令这时有以下操作
outcomeH=TH0;
outcomeL=TL0;
count=outcomeH;
count<<=8;
count=count|outcomeL;
有什么效果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两个8位合成一个16位的变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

楼主:
回复 楼主:
再请教一下我写的这个程序为什么检查不到TI=1呀总是停在while(TI==0);处呀,嘿不明白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1=P1^0;
sbit LED2=P1^3;
sbit k1=P3^3;
void Delay(uint x)
{
uchar t;
while(x--)for(t=0;t<120;t++);
}

void xiang(uchar c)
{
SBUF=c;
while(TI==0);
TI=0;
}
void main()
{
uchar i=0;
        SCON=0x40; //模式1
        TMOD=0x20;
        PCON=0x00;//波特率不备曾
        TH1=0xfd; //9600
        TL1=0xfd;
         TI=0;
         TR1=0;
         while(1)
         {
if(k1==0)
{
while(k1==0);
i=(i+1)%4;
}
switch(i)
{
case 0:
        LED1=LED2=1;
        break;
case 1:
         xiang('A');
        LED1=~LED1;LED2=1;
        break;
case 2:
                xiang('B');
                LED2=~LED2;LED1=1;
                break;
case 3:
   xiang('C');
        LED1=~LED1;LED2=LED1;
        break;
}
Delay(1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