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出炉,电荷泵全N-MOS电调

楼主(2011-12-21):
先上图吧

电调主电路 (原文件名:1.JPG)

电调核心板 MEGA8 (原文件名:2.JPG)

模拟主机 - 发送IIC数据 (原文件名:3.JPG)

电调核心板 - 用感光板做的,精度不错 (原文件名:4.JPG)

电调主电路 - 背面 (原文件名:5.JPG)

花了一天时间坐的机架 (原文件名:6.JPG)

貌似我起步晚了点,坛子不如以前热闹了

MK1.2电调的基础,改为全NMOS + 电荷泵
目前这个电调还有问题,电调自检过不去,一直红灯闪6下,想了想应该是电荷泵此时还没正常工作的缘故
打算去掉自检程序再试下 欢迎前辈拍砖

网友:
不错不错~
我有个问题,如果用电荷泵的话,电调的适用电压会不会小很多?比如不能用20V以上的电池?

网友:
自检不通过,是不是跟单片机的电流检测不对。有可能线引长了干扰。

网友:
有没有电路图给发上来看看。

网友:
搭车问一下,新西达12绕组7对极电机是不是换向42步电机转360度机械角?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荷泵升压后的理想电压为2倍电池电压,此电压驱动N-MOS,只要MOS的Vgs最大耐压大于泵生后的电压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流检测那段我用欧姆定律测过了,0.01欧误差小于5%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用的共射输出,楼主上管驱动程序改了?

自检不过是不是你的上拉电阻太大,自检中我记得有对管子开关速度的检查;

电荷泵应该不会影响自检吧;在main运行一开始加个延时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程序没弄好呢,这个地方老过不去不知哪的问题

共射输出用的4.7k电阻

楼主:
电调MOS驱动部分,三极管上拉实际用的4.7k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程序没弄好呢,这个地方老过不去不知哪的问题

共射输出用的4.7k电阻

makefile格式问题
提示的位置应该用tab,不是空格
下面每一行都是这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知道你为啥不过了,自检去了你这个也转不了,之所以我之前问你你改驱动程序了么----

是因为程序中是---上管是高电平时管子导通,你还的在加一级电路;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242423&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jade1988&bbs_id=9999

这个哥们改的驱动是对的;你可以照他的改一改;成功了吱一声;;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20V电池,mos管就有点危险了,应该先降个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我会的,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有如果你用电荷泵的话,驱动也得改动;

电荷泵对上下管驱动有要求的(包括哪个先开,哪个后开,哪个调制,那个开关),

而且PWM占空比也有限制;

呵呵,可以搞个DC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