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怎样能够与GUI通信。哪位能够解释一下。

楼主(2011-12-21):
GUI与触摸信号的通信,看了例程,就知道通过模拟鼠标来实现的。还有一个小问题,说法是rtgui_timer与rt-timer区别。

网友:
触摸屏程序仅仅负责检测触摸事件,然后将坐标和时间类型发送给GUI的服务器线程,服务器线程根据坐标来解析事件应该触发那个控件的事件处理函数。基本上是这样的,更细节的物业不太清楚。另外,我一般使用rt_timer,GUI_timer没有用过。

网友(2013-03-26):
不知道楼主是否解决了问题??求分享。。。我现在也不知道这个GUI的button怎么就能和触摸屏结合起来。。
rtgui_touch_hw_init()这个函数是不是RT控制触摸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