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想法,好思路!

楼主(2011-12-21):
新接得项目,比较棘手,求好想法,好思路,释放创造力......
  主要的问题是: “供电电压切换”(有点像UPS)。
  看下图,

两组供电电路 (原文件名:系统框图.gif)

这是系统框图, 简单描述一下,我的系统由两个部分组成:电源部分和控制系统。  在整个设备启动时需要用 48V的铅酸电池供电启动,5分钟后切换使用其他设备提供的90V电压来工作,此时 90V也稳压后给铅酸电池充电(恒压)。
  我的思路是: 使用固态继电器来控制切换(用3个),一个控制S1,一个控制S2,另一个控制给铅酸电池充电(框图上没有画出来。。。。呵呵)

固态继电器 (原文件名:固态继电器.gif)
上面是固态继电器的重要参数:通断时间《=10MS,  这个可不乐观。(切换的过程中系统必然复位,又不能让90V直接加在铅酸电池上。。。)
  大家有什么好思路没有啊?

网友:
。(切换的过程中系统必然复位,又不能让90V直接加在铅酸电池上。。。)
S1后面串个二极管,切换的时候同时开S1,S2,稳定一段时间后再切断S1

网友:
LZ的标题不像是问问题的。。。。。

网友:
很多固态继电器都是可控硅做的,管不断直流。另外10ms的要求似乎不难实现,用MOS吧,原因是:1、MOS速度快,电流大,要大电流,直接并联就可以,要多大都行,并多了,驱动部分注意点就可以。2、便宜。3、控制方便灵活,技术成熟。充电的话,肯定用开关降压了。    这是我知道的比较好的方式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切换的过程中系统必然复位,又不能让90v直接加在铅酸电池上。。。)
s1后面串个二极管,切换的时候同时开s1,s2,稳定一段时间后再切断s1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