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用S3C2410做了个小东西、一些个人心得与大家共享(发现整理自己的记录也是件麻

楼主(2011-12-21):
最近用2410做了个项目,查了一些资料,也记录了一些心得,与大家共享下,其中可能难免珠玉与泥沙混杂。
    1、2410型号
    不做不知道,一做才发现,2410有两个版本,2410X是最初版本,2410A是稳定版本,目前来说,市面上多见的是2410A。

    2、RTC供电
    2410的RTC供电是1.8V,千万注意,与2440是不同的,如果直接照抄别人2440开发板的话,就容易出事故了。
    如果是3.3V得到RTC电压的话,可以如下:

RTC电路 (原文件名:nidw.jpg)
    该电路参考自立宇泰开发板,经过我实测,RTC电压为1.75V。

3、启动方式
s3c2410有两种启动方式:
1.NANDFLASH启动,这个过程是从s3c2410内部的4k启动代码空间启动引导把NANDFLASH程序代码复制到
SRAM中执行.
2.NORDFLASH启动,这个过程是把NORDFLASH的地址安排为0x00000000.当上电复位后,指令从此位置开始执行.因为 NORDFLASH是线性寻址方式,不需要驱动而且可以直接在上面执行而不必复制到SRAM.
    因为两种方式均可以启动,所以产品中为节约成本,一般不焊NORFLASH,大多数开发板上,也把NOR放在底板上。

   4、几个特殊管脚
    NCON管脚

NCON管脚 (原文件名:eygw.jpg)
    连接见图片所示。
   nBATT_FLT引脚 一般上拉为高电平
   EXTCLK引脚:通过0欧电阻,直接到3.3V
   RnB脚:编程,擦除或者读的时刻,该脚输出0,操作完成时返回1。开漏输出。不能悬空。
   OM: 正常情况下,OM3/2接到0,使用外部晶振作为时钟源。
  5、NANDFLASH部分管脚接法
    NANDFLASH中,三星片子,U0M是第一代,U0A是第二代。
    NAND接NAND控制器而不是系统总线,不需要分配BANK
    对于8位NAND,PIN25/38/48可不接
    16位NAND,PIN25/48接地
    PIN38为上电自动读功能,接VCC使能该功能,接0表示禁止
    该功能仅部分芯片有效,如K9F2GXXU0M
    所以常见NAND的这三个脚通过电阻到地,但是这三个电阻往往不焊接。
    pin7为状态输出,上拉必须要,LED灯可短接或不要

楼主:
太常见的就不整理了,记录的基本上是一些特别要注意的东西,以及一些个人的理解,有点零散,有的可能就是一两句话,但是都是参考了很多资料,并且实践做板验证了的。
    后面的还需要整理一下才能上传。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你是用哪个开发环境呀?可否给个跑马灯的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