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升压电路

楼主(2011-12-21):
输入:0.9~6V
输出:2~40V
输入为1.5V时,空载输入电流<1.2mA;效率>60%
问下各位大侠,该可调电路怎么调?有木有公式计算?若我输出6v,把稳压二极管换用6v的就ok了吗?电阻R2作用是啥?若我输入是4v呢,又肿么调?
菜鸟还请大侠指点!

楼主:
各位哥儿们拍两砖呗!给点声音。

网友:
先去了解正确的元件符號.

楼主:
输入:0.9~6V
输出:2~40V
输入为1.5V时,空载输入电流<1.2mA;效率>60%
问下各位大侠,该可调电路怎么调?有木有公式计算?若我输出6v,把稳压二极管换用6v的就ok了吗?电阻R2作用是啥?若我输入是4v呢,又肿么调?我在proteus中调了R1,但是不稳定,一直跳变。
菜鸟还请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