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verilog中计数器不用考虑计满后复位吗?

楼主(2011-12-22):
在verilog中计数器不用考虑计满后复位吗?

楼主:
记满后自动复位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网友:
看你定义的类型吧

网友:
恩 ,楼上正解

网友:
计满自溢啊,是卷绕的。

网友:
整数位 比如  REG[2:0]   计数到7就回到0了。

在VHDL 里面定义个integer 0 to 5 ; 比如这个
这个得用3位数表示了,3位数是0到7  所以你在计数到5的时候好自己清0  。 verilog 应该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