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如何驱动5VLCD(段式液晶片)

楼主(2011-12-22):
大家好,我使用的芯片是49R30,内带LCD驱动(段式液晶)

我设计的LCD是5V驱动的,在5V电压下工作正常,因为某些原因,想将电源从5V降为3.3V,现在将R TYPE改成 C TYPE,根据官方论坛里的一篇帖子,3.3V C TYPE 能驱动 3.3*3/2=4.69V 的LCD,而在R TYPE下5V LCD在4.5V工作正常,显示效果也不错,只是我将电路程序改成C TYPE后3.3V供电显示颜色有深有浅,完全没有R TYPE 4.5V的显示效果。
程序,或者电路方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或者这样做完全就是不可能的?

LCD驱动方面高手,求解!

楼主:
uchar LcdData[12] @ 0x140;
/*输入参数:time:时分秒任意;d8h,十位的第八位电平;d8l,个位的第八位电平;
addr需要写入的地址,close低电平关闭显示*/
void LcdWrite(uchar time,bit d8h,bit d8l,uchar addr,bit close)//写LCD缓存
{
        if(close)
        {
                if(d8h)
                        LcdData[addr]=(seg[time/10]>>4)|0x8;
                else
                        LcdData[addr]=seg[time/10]>>4;
                LcdData[++addr]=seg[time/10];

                if(d8l)
                        LcdData[++addr]=(seg[time%10]>>4)|0x8;
                else
                        LcdData[++addr]=seg[time%10]>>4;
                LcdData[++addr]=seg[time%10];
        }
        else
        {
                if(d8h)
                        LcdData[addr]=0x00|0x8;
                else
                        LcdData[addr]=0x00;
                LcdData[++addr]=0x00;

                if(d8l)
                        LcdData[++addr]=0x00|0x8;
                else
                        LcdData[++addr]=0x00;
                LcdData[++addr]=0x00;
        }
}
LCD相关函数

楼主:
LCD部分电路

网友:
3.3V如何驱动5VLCD  5<->3.3 芯片

楼主:
顺便问下,低端三星手机30脚(含背光)液晶屏一般是什么驱动?分辨率低。有没有兄弟提供点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A:
3.3v如何驱动5vlcd  5<->3.3 芯片

对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电源输入是3.3V
不可能加升压的

网友:
有一款芯片叫:ME7660..具体应用方式我也不清楚,只是有些5V的LCD,加上这款芯片后可以改成3.3V来控制,看下能不能派上用场。。

楼主:
ME7660

DCDC芯片

网友:
有DC-DC BOOST芯片可以采用!

网友:
有带升压的lcd驱动吧

网友(2013-07-18):
6楼的楼主和头像、积分,难道在唱同一台气?

网友:
3.3V达不到液晶的正常驱动电压,当然显示效果变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