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制动问题?

楼主(2011-12-22):
如题,当无刷电机三相(UVW)短路时,还达不到制动要求时,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快速制动?

网友:
给反向的驱动力可以不?

网友:
电子制动的效果一般都不太理想.尝试下ABC三相同时驱动或机械制动.

楼主:
给反向制动这个方向可能可以,但是如何实现呢,搞不好就反转了,三相同时驱动,效果也不好。

网友:
极限运动条件下,不能只靠电机本身来吸收动能,因为这些机械动能,可能是无刷电机长时工作的能量积累

如果要求瞬时全部吸收,即便是设计非常合理的能工作在四个象限的无刷控制器

电机+能量系统(电池)本身的功率储备,也要比正常工作大很多倍才行(正比于要求的做功时间与吸能时间比)

而这种后备设计往往不现实,所以这时候要有外部吸能装置,如同汽车的刹车盘

网友:
下三桥制动

楼主(2012-02-13):
现在使用的不是钕铁硼稀土永磁材料做的电机,是改进过的,成本没有那么高。磁力没有通用的那么好,下三桥短路的方法相当于没有制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