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型遥控器万能疑问

楼主(2011-12-22):
学习型遥控器,不用一体接收头(38K),就是用二极管带分立元件搭,目的为了识别载波频率,解不同频率的编码,这样是不是理论上可以解所有红外遥控器的编码呢?不能解的原因是:不能准确识别载波的一个周期(如38K)的脉宽,还是其他原因呢。如果我采用记录多少个脉宽,多长时间的低电平,不进行逻辑0和1解码,进行的是记录,类似于拷贝,发送端按照记录下来的脉宽个数,脉冲宽度,低电平宽度发送,理论上不是可以解所有码,不再NEC、Philips什么的

楼主:
我的疑问就是为何不能做到真正的万能红外遥控器,在接收上可以读出载波频率和记录红外编码的具体高低电平,而不是记录逻辑0和1

网友:
我也想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想知

+1

网友:
这样对单片机的要求有点高吧。估计得STM32级别的单片机,可能还需要外接FLASH,才能完成处理和记录的任务。

网友:
这样记录需要很大的存储空间,再就像空调遥控每个键值不是固定的 不好学习

网友:
可以实现,单片机IO口跟得上38KHz就行

网友:
菜鸟,我要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