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30做数据采集

楼主(2011-12-22):
这几天在用msp430+ads1230做数据采集,遇到个麻烦,AD数据读不出来,刚上电能读到一个有效的数据如0x1008CE,后面就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数据0x1FFFFE,不知是时序不对还是有干扰,头大,没有示波器观察!
有做过的给指点下吧,谢谢!

网友:
程序开始把ADS1230的时钟脚拉低,启动转化

楼主:
哦,用ADS1230的时钟脚启动转化的,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