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电脑上监控直流电流变化的曲线,有什么仪器可以实现?

楼主(2011-12-22):
想在电脑上监控直流电流变化的曲线,有什么仪器可以实现?

一个小电子板,想监控输入的直流电流变化,最大不会超过5A,5V的电源
希望能够每隔1~2秒得到一个电流值的数据,在电脑上画出曲线。

用什么仪器比较好?

网友:
简单便宜的仪器就是万用表,使用带USB或串口线的万用表即可,万用表光盘自带的软件就有显示曲线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简单便宜的仪器就是万用表,使用带usb或串口线的万用表即可,万用表光盘自带的软件就有显示曲线功能

兄弟,推荐个牌子吧,Fluke有这个功能吗

网友:
优利德的UT-61E就有通信功能了

网友:
买个带通信的数控电源,上位机配显示就可以的。实时监控电流电压。

网友:
用UT60A的上位机软件就行了,采样部分用单片机加AD自己做。

网友:
LS 的HP 和我们单位的一样

现在好像买不到了

这个质量挺好的

楼主:
多谢大家,找到个胜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