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编译裸机程序S3C44B0X串口不断输出,进入死循环。。。。

楼主(2011-12-22):
开始接触ARM编程,由于用的是Windows7,ADS用的有问题,所以用了KEIL MDK4.22编译系统,
编了一个串口程序,按照要求应该是输出Hello,World然后进入While(1)循环,不过串口不断输出Hello,World,很是不解。
项目中包含:S3C44B0X.S/main.c/uart.c
源代码如下:
------------------------------以下是main.c-----------------------------------
#include <S3C44B0X.H>
#include "44blib.h"

main()
{
        PLL_init();
        Uart_init();

        Uart_printf("-----hello,world--------\n");

        Uart_printf("abcdefghijklmn\n");

        while(1);

}
--------------------------以上是main.c------------------------------------
--------------------------以下是uart.c------------------------------------
#include <S3C44B0X.H>
#define MCLK 64000000

const unsigned char mdiv=120;
const unsigned char pdiv=6;
const unsigned char sdiv=1;

void Delay(int m)
{
        int i,j;
        for(i=0;i<=m;i++)
                for(j=0;j<=100;j++);
}

PLL_init()
{
        pCLK->PLLCON = (mdiv<<12)|(pdiv<<4)|(sdiv);         //main clock is 64MHz
}

Uart_init()
{
        pPIO->PCONE = 0x28;                                                        //PE2,PE3 -->Uart Mode
        rULCON0 = 0x03;
        rUCON0 = 0x05;
        rUFCON0 =0x00;
        rUMCON0 =0x00;
        rUBRDIV0= ( (int)(MCLK/16.0/115200 + 0.5) -1 );           //bardrate is 115200pbs
}

void Uart_SendByte(char data)
{

                if(data=='\n')
                {
                    while(!(rUTRSTAT0 & 0x2));
//                    Delay(10);        //because the slow response of hyper_terminal
                    WrUTXH0('\r');
                }
                while(!(rUTRSTAT0 & 0x2)); //Wait until THR is empty.
//                Delay(10);
                WrUTXH0(data);

}

void Uart_SendString(char *pt)
{
    while(*pt != '\0')
                Uart_SendByte(*pt++);
}

Uart_printf(char *fmt)
{

    Uart_SendString(fmt);

}
---------------以上uart.c---------------------------------
上面程序的目的是调用
Uart_printf("-----hello,world--------\n");
Uart_printf("abcdefghijklmn\n");这两个语句后进入while(1);
不过只能不断的接收-----hello,world--------\n,系统一直在发送。abcdefghijklmn\n这个字符串没有接收到,应该是没有运行到这里,
请各位大师看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2012-04-18):
关注,这个问题咋成了死贴呐?

网友:
呵呵,把这个问题顶起来。。。直到楼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