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度的GPS定位 差分GPS 求解决方案

楼主(2011-12-22):
想做个高精度的GPS定位,现在看到的基本是军方用的,自己做个差分GPS怎么样?哪位大虾给点建议啊

网友:
我也想学习。可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网友(2013-08-23):
你要达到什么样的级别?

网友A:
关注一下日本一个大学的开源项目:RTL LIB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注一下日本一个大学的开源项目:RTL LIB

大侠能否给个网址?

网友:
是rtklib 。谷歌下就能找到

网友(2013-09-28):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差分。。。有难度 但不是说不可以。

难度在哪?定位精度能到什么程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需求是什么??说来听听 用于哪些方面

测量方面,精度最好厘米级

网友C:
厘米级,开什么玩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厘米级,开什么玩笑

差分GPS实现这个精度太小意思了

网友:
至少要2个双频接收板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厘米级可以达到,但是要建差分定位占。另外你们是差分加兼容还是其他什么方式?? ...

ublox 有可以接收差分的信息的gps模块,关键是不知如何建差分定位站?如何发射差分的信息?或者你有什么更好的建议

网友D:
你可以看下这个开源项目:http://www.kickstarter.com/proje ... he-rtk-gps-receiver
差分站的话 你看下rtklib,发射差分数据的话,你就要建条数传通道了,比如用900多m的无线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看下这个开源项目:http://www.kickstarter.com/projects/swiftnav/piksi-the-rtk-gps-receiver
差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差分GPS基准站发送的信息方式可将差分GPS定位分为三类,即:位置差分、伪距差分、相位差分。
这3类差分 ...

之前考虑的方法是基于位置差分的这种,听你这么一讲就有点了解了,谢谢!基站的发射是用什么方式?

网友:
改正数怎么计算?

网友(2013-11-03):
LZ有进展吗?来汇报汇报嘛。

网友:
也想了解相关内容,等楼主的进展

网友:
我也想要高精度GPS。在太小的系统上面使用的GPS一般来说都是以牺牲精度来达成的,郁闷啊

网友(2014-02-07):
怎么没了呢?楼主现在怎么样,最近做北斗,也碰到类似问题,来围观。

网友:
如果楼主把RTK算法搞定了,年薪百万只是起步价

网友(2014-09-03):
mark 高精度的GPS定位

网友:
http://www.rtklib.com/

网友(2015-09-12):
感兴趣,mark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