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378运行finsh,直接运行只显示"finsh>",单步运行显示“finsh&a

楼主(2011-12-22):
初始化代码
void rt_hw_console_init()
{
        /* Enable RxD and TxD pins */
          PINSEL0 |= U0PINS;
        SCS|=0x01;
        /* 8 bits, no Parity, 1 Stop bit */
        U0LCR = 0x83;
        FIO0DIR |= RS485_CON;                                        //P0.6为输出
        FIO0CLR |= RS485_CON;                                        //接收状态

        /* Setup Baudrate */
        U0DLL = (PCLK/16/BAUD_RATE) & 0xFF;
        U0DLM = ((PCLK/16/BAUD_RATE) >> 8) & 0xFF;

        /* DLAB = 0 */
        U0LCR = 0x03;
}
输出代码
void rt_hw_console_output(const char* str)
{
        FIO0SET |= RS485_CON;                                        // 发送状态

        while (*str)
        {
                if (*str=='\n')
                {
                        while (!(U0LSR & 0x40));
                        U0THR = '\r';
                }

                while (!(U0LSR & 0x40));
                U0THR = *str;

                str ++;
        }
        FIO0CLR |= RS485_CON;                                        // 接收状态
}

楼主:
我想我找到原因了,因为我是485收发,最后一个字符发送后,需要等待发送结束才能把收发控制引脚改为接收

楼主:
输出代码
void rt_hw_console_output(const char* str)
{
FIO0SET |= RS485_CON;         // 发送状态

while (*str)
{
if (*str=='\n')
{
while (!(U0LSR & 0x40));
U0THR = '\r';
}

while (!(U0LSR & 0x40));
U0THR = *str;

str ++;
}
while (!(U0LSR & 0x40));
FIO0CLR |= RS485_CON;         // 接收状态
}

代码修改如上后,输入指令的反馈显示正常
但是每次按键的echo不正常
还要我已经发了很多贴了为什么是等待审核?
因为我是菜鸟发的贴没价值吗?

楼主:
发现echo的字符当中是包含正确的字符的,于是调试发现
在禁用finsh和device后,即理论上能调用输出的只有console的output
启动运行显示logo正常
之后每按一个键会返回一个莫名的值,但是是固定的

比如按o一定返回H,按c返回N

在rt_hw_console_output中设置了断点,但是按键后有值返回却没有在断点停下,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