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D开源项目问题1:新模块的供电方式讨论

楼主(2011-12-22):
原板的驱动电路是约AC9V(DC11-12V)供电,变压器的工作状态是按此条件设计,所以为了模块的工作稳定,计划要有DC12V供电方式.
VFD屏的VDD为DC5V不变,用5V的稳压IC,因用到的接口均为输入,使用3.3V的信号亦能正常工作,故暂时不做变更,也不加电平转换电路.

也想加一个Mini-USB的接口,但这样还要加一个DC-DC,将5V升到约11V,所以有点纠结.
加的东西多了,会使项目变的臃肿.

请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怎么的方式才比较好.

网友:
用回原来的元件做吗?
如果还用板上的元件那就没必要加上5v了,
如果用新元件的话直接按照5v设计不就可以了

网友:
纯属个人建议:12V或者5V吧  如果就原版上的元件 就使用12V  重新设计的话选5V miniusb不考虑了的 USB供电即使升到12V肯定电流不够的 如果是标准的接口 就不要考虑太多的功能 免得搞得臃肿

网友:
感觉还是用5V升12V比较好。单电源供电,始终要方便。。。不知道VFD功率有多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觉还是用5v升12v比较好。单电源供电,始终要方便。。。不知道vfd功率有多大。。。
如果使用5V  就不要考虑再升到12v了 灯丝供电部分重新设计   电脑usb供电出来加上损耗 肯定是不够的

网友:
灯丝约3V * 0.3A = 0.9W,打算靠USB的2.5W驱动的话DC-DC效率要非常高才行。

楼主:
VFD功率:12V供电时,电流约0.2A,即约2.4W,用USB的5V升过去不够.
样的话就不考虑USB了.

主要的元件还用原板的,普通的贴片电阻/电容用新的,因为那个板做过防水处理,很难拆.拆几片测试还可以.

网友:
记得标准的VFD模块好像是只有一个5V电源输入的。

网友:
我说直接沿屏把背面的PCB锯下来,上面高压低压全有了,设计一个PCB留插针与下机的PCB相连就OK(包括与VFD的连接)。

网友:
用高频变压器 自激振荡 最方便,难点是变压器计算    5v   12v都可。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种电路效率很低的,12V不用考虑效率没关系,要想5V USB供电就不能用自激振荡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说直接沿屏把背面的pcb锯下来,上面高压低压全有了,设计一个pcb留插针与下机的pcb相连就ok(包括与vfd的连接)。
直接锯下来,接口引出不好操作,与原板不动的区别就是小了一点.

初版:

网友:
我个人希望能用单5v,这样能完全兼容标准12864lcd,在板上加3.3v ldo,插线选择5v或3.3v逻辑电平。

网友: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  使用原变压器 12V供电是最简单  最能马上实际做出来了 真使用5V  还要测试 试验 灯丝和高压供电部分电路 定制变压器  就非常麻烦了

网友:
12V吧,毕竟玩VFD就要有高压大电流的心理准备。

网友:
回复 网友D:

准备实验一下用原变压器加绕线圈的形式,不拆开直接采取穿绕应该能提高电压。这样应该不会很麻烦。

楼主:
那就定下来了.又快又稳.
12V.

网友:
12v最好,抄原来的板子,变压器=几个关键的拆原版,其他配新的

网友E:
我看GU128X64的板上没有变压器,输入电压也是5V,升压和灯丝不知道如何驱动的。

网友:
12v供电改动最小,方便各位自己动手。大多数的元件也可以从原板上拆。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说直接沿屏把背面的pcb锯下来,上面高压低压全有了,设计一个pcb留插针与下机的pcb相连就ok(包括与vfd的连接)。
直接锯下来,接口引出不好操作,与原板不动的区别就是小了一点.
初版:

引用图片

支持,等套件

网友(2012-03-26):
单5v好点.....

网友F:
引用 楼主:
VFD功率:12V供电时,电流约0.2A,即约2.4W,用USB的5V升过去不够.
样的话就不考虑USB了.

学过电路原理,但还是帮不上忙:(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过电路原理,但还是帮不上忙:(

此问题已解决,改变压器,即产生的5V版本的变压器.
谢谢关注.

网友(2014-01-22):
引用 网友E:
我看GU128X64的板上没有变压器,输入电压也是5V,升压和灯丝不知道如何驱动的。 ...

你说的GU128×64的灯丝供电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