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三维姿态观察程序(程序已上传成功)

楼主(2011-12-22):
这是一个观察物体三维姿态的演示程序。可以通过串口输入物体的三轴姿态角,然后就可以看到窗口中的立方体转动。
串口选择范围COM1-COM8,波特率固定为115200。使用时先打开串口,然后点击显示3D实体。串口输入的数据格式为x = 45.000 y = 45.000 z = 45.000 加回车换行符(45.000指角度值,可以取任意值,小数位至少3位,整数位最多3位)。
这是我用来调试10轴IMU模块时做的,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希望大家不要拍砖。

这是程序的界面,每次使用前需要选定使用的串口并打开,然后点击显示3D实体,就可以看到一个立方体。
如果这时串口接收到正确格式的数据,这个立方体就会旋转到相应的姿态。有一点需要注意,OpenGL的坐标是这样的:屏幕就是x-y轴确定的平面,z轴和屏幕垂直指向屏幕里面,如果和大家常用的直角坐标系不同,请根据此调整。
如果程序启动报错找不到glut.dll,请将此zip包中的同名文件拷贝到c:\windows\system目录下即可。

楼主:
上传不了附件了。晚上我再试试。

奇怪了。晚上回到家也不行。每次提示都是这个错误。(注:我传的是jpg和zip文件)

文件上传结果
上传失败,可能是文件格式不对(仅支持jpg、gif、rar、zip、pdf、word-doc、excel-xls、txt、htm、html、mht 格式 ) 详细出错说明请参考以下的英文:
com.jspsmart.upload.SmartUploadException: Unable to upload.按此返回

----------------------------------------------------------------------------------------------------------------------------------------
终于传上来了。
这个小程序还有简单的串口发送功能,点击send按钮就可以将它上面文本框中的数据通过com口发送出去。
因此,大家可以简单测试一下三维显示功能。将使用的COM口的2-3pin短接,然后send格式正确的姿态信息,就可以看到立方体转动了。

网友:
坐等,顺便顶一下

网友:
晚上了。等待LZ再试试,上传附件...

网友:
看看。 我准备用labview做

楼主:
一直不太了解labview
用labview写的程序能在别的机器上独立运行吗?是否需要装labview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 可以的 打个包就可以了 labview 其实很简单  我几天时间就弄了个串口调试助手
过几天弄串口示波器+ 3D控件显示  不过协议 解析比较麻烦

网友:
比较感兴趣~

网友:
有机会试下

网友:
本人菜鸟,弱弱地问下,“串口输入的数据格式为x = 45.000 y = 45.000 z = 45.000 加回车换行符”这是怎样用c语言实现呢,是用printf,还是有其他协议啊?(还有楼主的程序是用vb做的吗,数据处理部分是怎样的?)

楼主:
在VB里面,你可以定义一个字符串=x = 45.000 y = 45.000 z = 45.000 加回车换行符
然后,串口控件.output = 该字符串,就可以发送出去了。

网友:
关注下,先做个标记

网友:
楼主能否发一下程序制作过程呢,想学习怎样弄。  能不能弄个按钮用来选择波特率呢,因为我用到的m16只有8m晶振,用115200的波特率基本上都上乱码,还有怎么用m16通过串口输入这样的格式 “x = 45.000 y = 45.000 z = 45.000”,我用printf("x = %f y = %f z = %f\n",12.345678,30.3456,20.3456);没效果,加上“as $”也不行,能不能换一种协议呢?

网友:
谢谢了,正好在找一个类似的程式.

网友(2012-12-29):
谢谢,找了好长时间了,卖家都没有,还是在阿莫这里找到了!